不会拆这种775风扇………………

楼主(2014-03-27):
风扇声音太大,想上点油,但是…………

为啥这里会有个反扣,根本拆不下来啊!!

究竟该怎么拆呢??

网友(点评):
垫圈拆了再调平,弄完再按回去,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直接换吧,想打油也没打进去都是直接换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更换 这样浪费时间又赚不到钱的事情白干没意思的

网友:
敲掉铁扣就可以了

网友:
我给朋友搞过这种,用剪线钳剪开反扣的一边(至于剪那里你自己看着办,一般都是内环有缺口的位置),然后用尖嘴钳取下来就是,该搞的搞完之后用尖嘴钳把变形的反扣重新调整下再安回去就是。

网友:
用尖嘴钳就可以取下,,不过打油管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换个新的省时省力

网友:
直接用钳子弄掉四个卡子,打油后直接装,没卡子不会有影响的。不过费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少做,

网友:
直接换吧  带铜芯的才30大洋

网友:
20元买个新的不行吗 加完油以后可能还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更换 这样浪费时间又赚不到钱的事情白干没意思的

新买了个最便宜的青鸟三

网友(点评):
青鸟3的也是比较垃圾的 直接建议更换酷冷的比较正规的

网友:
是啊  直接换新的 还能赚钱的 修什么啊

网友:
直接用铁锤 敲脚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这种散热器挺浪费的,风扇换一个就能用的东西,因为不值钱所以多半就换全套了。这个卡子淘宝有卖的,弄起来挺麻烦,可能有专用工具。

网友:
拿个斜口的钳子剪开就行了吗 当然太暴力啦

网友:
拆出来也没用,我拆过一个,结果这个风扇是封闭的,加不了油。

网友:
拆了不如直接换新的。。。

网友:
对于一次性安装风扇封闭无法加油的可背面中心打孔,孔径约为1-1.5mm,用注射器加油后用酒精清理孔周围,最后将孔用热熔胶封死即可。不过这种方法仅适合自己用,道理你懂得!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作为应急用很不错的,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2014-05-06):
直接换新的吧  楼主

网友:
买一瓶WD40他们会送你一根细导管可以直接伸到里面把油喷进去。

网友:
五楼的是正解

网友:
先將垫圈拆下來就可以拿出來了。如果是客戶的还是建议换吧。

网友:
爆力拆掉这四个铁片应该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最怕就是加了油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太坑了,直接新的又快又好 ,你觉得呢?

网友:
我会在风扇的上面直接打洞,打上WD40(20%免费),然后用胶布封号洞口

网友(2014-06-07):
直接换吧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吧 弄点油也挣不了几个钱 没意思

网友:
   额  加什么油 啊  那么难拆   直接换一个行了

网友:
   换一个 有又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果断换新的,折腾好了也没新的稳定

网友B:
把上面的小卡去掉,然后再上上,就可以了,最好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建议你直接更换

网友:
直接用钳子 敲脚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使用的修一修 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买个酷冷至尊的飞鹰装上。

网友(2014-07-21):
这玩意还要修?直接换新的了,加了油,有可能用不了几天还出问题,到时候客户再找你,你不嫌麻烦?

网友:
小心点,先看看,再下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想换的话,就得用尖嘴钳掰开就能卸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