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 开机掉电,有时不显

楼主(2014-03-27):
前几天接到一台东芝m305 开机掉电,有时不显,有的时候是第一次开机不显,第二次开机就好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不显时电流又一次跳变上到0.8掉到0.7左右,不加内存电流无跳变看电流时过内存了,这款机器是集显的!!不开机时测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plt_rst也发出来了,cpu换过,bios刷了,南桥热过不过没上过BGA,现在真是没啥好办法了,对了,cpu的滤波该加的也加了,还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不知怎么办在一边放着呢,求高手指教!另附上图纸 TOSHIBA M307 m305 QUANTA DAOTE1MB8FO TE1_FINAL_V3

网友A:
加焊下北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北桥下看看

这种北桥不好加焊吧,搞不好就挂了。!!

网友B:
你加的滤波电容少吧

网友C:
这样的问题 不好修,,,,以前修过进水的。。。接线,,换电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的滤波电容少吧

我是把空缺的位置都加上了,你之前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 不好修,,,,以前修过进水的。。。接线,,换电阻好了

是啊  最烦修一些时开时不开和信号的问题

网友D:
加的电容是不是330 的啊 把CPU地下那个换了,加6个330的

网友:
对了有时候到滚动条哪儿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的电容是不是330 的啊 把CPU地下那个换了,加6个330的

恩    现在机器装上了先,等会拆开换了再试试

网友:
电容多加几个

网友:
刚才看了看 电容都加满了, 我都想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