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a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27):
接到台c466a开机掉电,都知道这机器就显卡问题多,吹下显卡故障依旧,外接不显。以为显卡的问题换了个上电还是一样的现象!发现拔掉屏线后就不会掉电,电流跳变正常又一次还亮了后掉的点,bios刷了,不亮机时主板是工作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A:
外接呢?试过了吗?

网友B:
拆开看看屏幕线是不是短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呢?试过了吗?

有时候还能亮下 不过现在解决了已经,是一个上管腐蚀了 功能不良开始加焊了下好了,后来又坏了 换掉就好了,现在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屏幕线是不是短路断线了

是一个上管腐蚀了 功能不良开始加焊了下好了,后来又坏了 换掉就好了,现在测试ok

网友:
拆开看看屏幕线是不是短路断线了//

网友:
屏线是不是短路断线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找了机器的显卡板试了不行,然后又把这个板放到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亮机, 确定主板问题后 全拆发现管子有点进水的痕迹 换掉就好了  也没返修

网友:
好阿   OK  不错   专点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先看清楚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