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 mx se 华硕主板无时钟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7):
      从商家接手后,初步问了下故障,说是通电无显示。这款主板的通病是接上cpu12v供电后,诊断卡跳码2次左右就掉电,只需加焊下cpu主供电管理芯片即可,但这块板子不是,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开机触发,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表示没有复位,用万用表测试各个主供电都正常,然后测量pci插槽b16时钟1.6v没有,而这块主板是nv单桥的板子,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在论坛找了下,很幸运的找到了点位图,点位图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既然供
                                               电正常查下cpu供电的pg信号吧,没有这玩意南桥就不会进行下一步,开启时钟   用万用表测试pg信号为高电平正常,查了下中途没有其他相关的元器件,而是直通南桥
顺手也查了下pci的复位经过看点位图也是直通南桥的
再查下pci上的时钟
经过一个nr24大小为22欧姆的电阻
到达南桥, 这些说明这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是由nv单桥桥发出来的,到这了,基本判断要么桥坏了,要么是虚焊了,要么是cpu的pg信号到南桥有断线。换桥是没价值,毕竟是老古董主板,死马当活马维修,直接上bga干了再说,不行就喊商家通知客户换主板,加焊后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开始一路流水般的跑马到2a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点位图就不上传了,论坛搜下就有。不去浪费服务器资源

网友:
~~单桥板子,用上一年半载桥总爱虚。我几乎厌恶这类板子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好好学习下,相差楼主太远了

网友:
~~单桥板子,用上一年半载桥总爱虚。我几乎厌恶这类板子

那是NV的板子,发热量大得很,现在英特尔也是单桥板啊,难道你不修了?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修主板,修液晶,修笔记本电脑,样样,都要学的好,你这里图文并茂,挺好,又学到一些新知识。

网友:
我都不会弄点位图的,都是跑线路维修,有些到桥了就压桥,不行就是桥坏了。毕竟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比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