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上电维修,老手请自动无视。。

楼主(2014-03-27):
P5KPL-AM SE不上电,测开关针上电压有3.3V电压。点开关主板无动作。IO是:w83627DHG-A。测IO的68脚有3.3V电压,67脚有5V电压。再测73脚在电源通电的时候也从南桥收到了3.3V。再测72是低电平。点住开关不放几秒后变成高电平。测各个主要供电点无短现象。找个点位图打开后:

发现在电源接口的绿线直接到上图的蓝点。证明IO的72脚直接过一个33欧的电阻来拉低绿线到地来完成开机。
那么可能是绿线到蓝点的线路断了。用万用表一测,线路断了。

变成这么大的。本来是要直通的,直接从绿线飞一条线到R4305蓝点处,搞定开机:

呵。。IO边上的红线是也。
PS:
IO:w83627DHG-A
触发时序是68-67-73-72

网友:
思入蛮清楚 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通病来的?呵呵失策。

网友:
飞线难看啊,我们一般是找到断点,用细线补好,再涂上相同颜色的油墨,用风枪吹干即可,表面很难看出来。

网友:
这个断点其实很好找的,不用飞线的

网友:
这款显示花屏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这个板子断线地方在CPU座的边上,如图所示的地方,在最外面一根,自己测下,都已经修了好多块了,补个线就比飞线好看多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飞线能用就行

网友:
华硕的这个板是通病,我也飞过同样的一根线,

网友A:
以前看不懂,这两天在实地刚学了不触发,看了描述后判断是72到绿线的问题.但是还是要请教下,为什么不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电阻替换呢?直连也可以吗?

网友:
呵呵   我们遇到也是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讲的很清楚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不懂,这两天在实地刚学了不触发,看了描述后判断是72到绿线的问题.但是还是要请教下,为什么不找个差不 ...

点位图上不是有吗?是绿线到33欧电阴再到IO的72脚。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只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的说

网友:
图纸真全  点位图都有

网友:
断线了,IO的触发动作只要完成,还不开机就是IO到ATX断线。顶一个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一般都是烤桥啊

网友:
理论性很强

网友(2014-07-04):
看你们的贴子修省劲

网友:
修了好多不开机的都是绿线到IO断线的,都是W83627的

网友:
修了好多不开机的都是绿线到IO断线的

网友:
讲的很清楚 值得学习

网友:
今天碰到一片狀況一樣的~果然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要不是 我也就直连带了

网友:
华硕P5KPL-AM SE的这个板是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 慢慢学习种

网友:
这种应该不用看图吧,跑一下线就能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