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屏幕摔坏后,换屏无显示只有竖条,可正常连接电脑,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3-27):
请教下,iphone5屏摔碎后,借了个屏来试,屏显示是竖条无图像反复装几次都一样,检查插座也看不到明现问题,机器接电脑可以正常连接,请问这个可能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CPU输出的显示信号,在屏插座上测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换个屏幕看看,这个屏幕排线特别容易坏的是不是不小心把屏幕线弄坏了

网友:
触模IC出问题了

网友:
   量测 一下  和显示  相连 的 电感

网友:
U14  U8原件问题 或这2个IC外围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