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27):
华擎h61m-vs能进bios(正常)可过了华擎的logo界面后光标闪几下就黑屏了。硬盘光驱u盘在bios都能看到,可就是启动不了。不能引导。。。这是什么毛病,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几片是刷BIOS好了

刷了你的bios就卡第一屏,卡一会后就黑屏

网友:
去官网下了H61MVS2.70刷了也一样...

网友:
像你所说的一般是BIOS  和桥

网友:
换个桥吧。。。。

网友:
查下各组供电啊,黑屏时有没电压的变化

网友:
你也可以什么外设都不要接   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