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进水严重腐蚀改电路维修

楼主(2014-03-27):
F83VF 故障:  进水 严重腐蚀

昨晚快10机器,的,电池及5VO转5V已经了。供电电感阻值异常处。

处理芯片电阻电容办法电路电池充电部分。

电路件,将R8806直接线地,让Q8805通。

剩余电MOS芯片留。

进水部分线齐,根,没办法呀。。
已经准备测试,发现 电流, 测3 5V待机芯片8206A线之,通电电流0.001有3V没5V.。
工作继续查5VO_ENBL

信号知道麻烦了,看EC工作条件,+3VA_EC有,ecrst有,既然充电芯片了,出ACIN信号通知EC呢,果断到ACIN_OC#电阻 接,通电触发久违的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谢谢诸位观看。

网友:
很给力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怎么去和客户说,你这样不能用电池了

网友B:
R8806直接飞线对地,G极不就拉低了么,怎么导通Q8805

网友C:
没有首先想到并处理ACIN,不够老练。

网友:
这样的机器,客户还有用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怎么去和客户说,你这样不能用电池了

拆开时已经拍过照片把腐蚀的地方发给客户看了,能修好就行不用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首先想到并处理ACIN,不够老练。

好吧我不够老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8806直接飞线对地,G极不就拉低了么,怎么导通Q8805

兄弟眼直,我修的时候当成P沟处理了,没注意但导通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基础好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眼直,我修的时候当成P沟处理了,没注意但导通应该是没问题。

雷了我一下   还以为俺记错了呢

网友E:
插电池能上电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电池能上电吗,这样的

电池是肯定不能用的了,因为充放电部分已经无法补救只能通过改电路来修好此板。

网友:
进水本不好修 楼主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