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无聊,修两个电源

楼主(2014-03-27):
第一个,误拨110V档,烧了保险和压敏电阻。清洗后换下坏件,还是打火。仔细检查,发现压敏电阻爆炸物附在全桥上,虽然清洗了,但有爬电烧出的沟。用小砂轮把全桥打掉一层,去掉爬电烧出的沟,这回好了。

第二个简单,电容漏了,5vsb测量时正常,接到主板上跌到3伏多。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错,这原装电源保护功能强,一般不会烧大片,散热片附近的电容,容易高温烘烤内部干涸容量减小,用电容表一测也容易得出结论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两个电源具体的故障表现是什么?

网友:
有图有真相,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两个电源具体的故障表现是什么?

第一个,误拨110V档
第二个,短路绿黑启动,但接主板不启动

网友:
ptmanager -2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还会有拨到110v的,我看别人修电源都直接把这个剪掉卖钱

网友(点评):
同事一时大意,于是。。。

网友(2014-04-29):
学习,赚分的来了!

edisong -5 积分不是这么赚的!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很扎实。

网友(点评):
确实还不错,留了一个。呵呵

网友:
后级输出的电容比较差,最好全换新的,要不然没多久又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尽量用手里的存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