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学显示器维修理论,有不懂的地方求助。

楼主(2014-03-27):
之前在学校没有学过显示器维修,今年出来实习,有个老师傅显示器修得很好,但是他懂的理论不太多,可能也懂,但是很多讲不出来。
所以理论这方面,就得自己钻研了。
我自己画了个E191877的显示器电源高压板的电路图,现在还没画完,但是有些IC的工作原理无法理解,又找不到PDF图,百度也没什么线索,所以来求助。

这里面有个T601,是个变压器,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不懂。具体就是什么脚位进,什么脚位出这样子。还有3个脚没画上,分别是+13V,+5V,GND。
还有个IC601,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百度好像是稳压芯片,想确定一下。型号是DH13 DM0565R,论坛搜索不到。还有这个又是怎么工作的?具体就是什么脚位进,什么脚位出这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显示器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地?而且这些地还是不互通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吗?就好像图上这个变压器,就有2个地,而且这两个地是不互通的。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能解答,回答的不错的,还会再给予评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253-1-1.html这里有DM0565的测量及内电路框图
T601初级有两个线圈,T1 T4是主绕组,300V直流电由T1引脚进入T601,T4引脚引出,接到IC601的1脚即开关管的D。。。
T601的2脚接地(热地),3脚输出反馈信号(电压)整流滤波稳压后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0565电路解说很容易在百度上找到,简单的说就是把开关震荡电路,反馈控制电路做到了一个芯片里面,使电路更简洁。更容易维护。
如果还不是很明白,说明你对开关电源电路立交的太少,建议你搜索”A3电源原理“,仔细学习下。三洋的A3电源电路最直观的最经典也最容易理解。

网友:
液晶的GND分热地,和冷地的,  其实芯片老师也只讲2个,一般都是自己去跑线路出来的。

网友:
IC601 PWM芯片 1脚漏极,2热地,3供电,4反馈,5空,6脚启动

网友A:
这图画的狗屁不通。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是画图啊。

网友:
这个不是有专用的那种软件画的吗我是问软件的名字

网友:
我也是个小白,我学习中..

网友B:
学习了 交个朋友呗 以后讨论维修呗

网友C:
感觉 图画错了  你最好看看 芯片是什么型号  找张完整的电路图 在自己画

网友:
液晶常用的 LD7575PS  EA1530A DM0565R 直接搜图纸吧  论坛有

网友:
论坛有图纸自己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的狗屁不通。

哈哈,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交个朋友呗 以后讨论维修呗

好啊,加我QQ:1645648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 图画错了  你最好看看 芯片是什么型号  找张完整的电路图 在自己画

嗯,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