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0不触发一例,烧机大法显神威直接秒杀!!!

楼主(2014-03-27):
早上接到一台320的机器,说是开不起机,直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机键后上到0.04就不动了,看来是有触发动作了,好吧干活拆机,折出来后习惯性的操起万用表各大电感阻值,结果发现一电感对地000,再细看此电感原来是3、5V电感中的一个,嘿嘿笑了!图纸都懒得找了,管你是3V还是5V哦!直接接线烧机大发伺候,不怕你不招,用手快速的在全板上走了一遍,当摸到USB旁的电容时,巨烫!最后用事实证明了,这个是5V的电感!直接拆掉,装都懒得装了,开机OK!大功告成,大完收功!

网友A:
请问接线该怎么接  或者说是该接在什么位置  给你加分了

网友B:
是个电容吧   5V  USB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接线该怎么接  或者说是该接在什么位置  给你加分了

哦,这个很明显阿,两条线地线一条接地,另一端接在你要烧的线路上就可以拉,很简单,注意电流就是拉,有时怕电流太大烧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电容吧   5V  USB供电的

对了,USB供电的电容!

网友:
捡钱真容易  啊

网友C:
请问控制的电流是多少才不会被烧坏呀

网友:
USB供电的电容!!!!

网友D:
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会不会烧坏电路

网友:
修的不错。很快。干这样的活一个字 很爽。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又做到了一次秒杀。电流大小要看电容的最大电流多大。不可超过此电流,否则烧坏线路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会不会烧坏电路

对,烧机法还是要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控制的电流是多少才不会被烧坏呀

因你烧的电路而定,11楼说得很好,还有就是可以边烧边加!慎之!!!

网友:
这是维修日记吧

网友:
烧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电感翘起来啊?

网友:
烧只能针对完全短路。要是不完全短路就不那么灵验了。

网友E:
烧电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的,你怎么去找你在主板上要烧的那一段电路?请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烧电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的,你怎么去找你在主板上要烧的那一段电路?请教一下

楼主不是说了吗,打值打到一个为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说了吗,打值打到一个为0的

就是把供电接到你那个阻值为0的那个电感上面?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