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P表被格式化了还能找回来吗?

楼主(2014-03-27):
硬盘P表被格式化了还能找回来吗?就是P表被格式化了,但是缺日志的几个模块没有动也就是E0,E1,E6。

网友:
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好像用 复位SMART表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 复位SMART表把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B:
还没接触过数据恢复    比如装系统时  格了C盘   系统已经装进去了驱动都打好了   以前C盘的资料能找回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接触过数据恢复    比如装系统时  格了C盘   系统已经装进去了驱动都打好了   以前C盘的资料能找回么

之前了解了下,得看以前的资料大小以及被覆盖的文件大小。运气好的话80%都可以找回来把。

网友:
得看以前的资料大小以及被覆盖的文件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了解了下,得看以前的资料大小以及被覆盖的文件大小。运气好的话80%都可以找回来把。

   谢谢哈   我去搜搜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