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修好大短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03-27):
修到同行拿过来的联想V47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插上充电器灯老闪,于是拿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瞬间出现一个5点几的大电流,得知是大短路了,于是报价拆机维修,吃开后仔细瞧了瞧没有明显的烧伤什么的,于是拆下CPU内存啥的打了打主要电压的值,测得CPU供电有短,看到了三组铁壳管,估计是这几个里有短的,测了测还真是,找了个料板拆下换上,测了下不短了,小心翼翼的插上电源,不短了,心里很高兴,今天的房租挣到了,高高兴兴的迅速装好测机,钱不好挣啊,还没进系统咔叽又短了,擦,啥情况,于是拆开测试,还是那个小点的铁壳短路了,心里想了想不应该的啊,是不是同组的大个铁壳也不行了,反正有一样的料板换了把,装好测试这次不短了不过又出现心的问题了,进系统走到一半时死机,以为系统坏掉了,换自己的测试硬盘做系统,进PE,GOST.都顺利的过去了,但释放系统没多一会而又死机了,难道版本有问题,换做XP,可还是死,郁闷了,大短路怎么还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没头绪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正解,上次我就遇到一个同样问题,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嗯 明天我试试 进PE GHOST都正常,以为是加载某个驱动引起的,系统释放时跳过驱动还是会死,不知那里的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CPU的供电看看,不行换CPU

网友:
v470 g460 都很容易烧cpu,,,,...

网友:
我昨天刚碰到一台V470。I5的。也一样。CPU也坏了。

网友:
那个BIOS里面的AHCI要关闭改成IDE,这个最基本的您没有忘吧,然后换换内存,如果进PE能进,一般英特尔的情况下CPU问题不大,你要看解压的哪一步那个驱动死机,是网卡 声卡 ,还是什么,

网友:
一般cpu也跟着坏了

网友:
大概是CPU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4-05-01):
你这个估计换CPU会好。。我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
我碰到好几台了,,都是铁壳烧了,然后进不去系统,换CPU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