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不充电紧急求助,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3-27):
原本是适配器和电池都无公共点电压,换充电芯片后正常,
新的问题出现了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单接电池可以开机,
同时使用过6秒会自动断开适配器电压,中间不会充电,
焊功无问题,充放电管全换了,反馈无问题,充电芯片换过,ACDET正常2.7V,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找到,可能是充电芯片的ACOK作为EC的检测信号,
除了刷BIOS和换EC毫无头绪了
附上图纸和充电芯片图纸,BQ24735等于BQ735

补充内容 (2014-3-28 10:05):
已经搞好了,是升压电路的二极管坏了,这个芯片不 一样,多一个LDO6V的电压,

网友:
补上图纸 Samsung Q470 BA41-02092~

网友A:
有管子 击穿的吗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对着图纸 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管子 击穿的吗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对着图纸 好好研究下

没管子击穿的,不是那种插适配器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