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进水

楼主(2014-03-27):
拆机先清理了进水的地方   测试个个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上电测试   开机短路 掉电      去掉CPU  内存   开机   显卡北桥迅速升温  电流很大  CPU风扇转      装上CPU就短路掉电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求教  新手一个  麻烦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进水机还是换板吧,修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如果CPU没问题,估计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插上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流多大。是否有短路情况。有的话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可调电源,看待机电流多大。是否有短路情况。有的话烧鸡大法伺候。

不错  我试试

网友:
进水机,哪儿进水搞死哪..........

网友:
cpu供电看了吗

网友:
先量哪里短路啊

网友:
不要换U啊,那个U没有是坏的,如果是烧的,不是再换上去还会烧。

网友:
短路了 进水的地方   已经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