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主板集显无显示,独显可以用

楼主(2014-03-27):
请高手指点下。应该从哪修起

网友:
你的CPU是否带gpu的,就是集成显卡

网友:
集显芯片的没有!

网友:
CPU什么型号?641或者740之类的就别想集显了,用A4 3300或者A6 5300看看

网友:
有些主板是要上独立显卡才行,主要看CPU型号

网友:
应该是641之类的CPU,再买张显卡吧!

网友:
你是啥CPU,AMD有些CPU不带核显,F2A55主板本身没有核显

网友:
A55系统的板都没有在主板桥里集成显示芯片了,CPU跟显卡倒是集成在一块儿了。如果板载无显示,就要考虑下CPU有无集成显卡

网友:
我的是X4 740的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款机只能用APU才能用集显接口对吧

网友:
631 CPU 集成不亮  独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