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微短怎么查

楼主(2014-03-27):
有没有人遇到过,3v对地50多欧偏低,摘掉南桥后有100欧还是偏低,现在不知道怎么查,烧又烧不出来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哦,查下旁边电容啊,厂管的,看有必要的时候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哦,查下旁边电容啊,厂管的,看有必要的时候换个南桥试试看。

南桥已经摘了,100欧还是有点偏低,电容场馆都没问题

网友B:
有些时主板夾层问是,基本上无解.修到过
机子是18欧,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无法
开机,用时两天把相连的元件都取完也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100多欧不低了,挺正常的啊。

网友:
100欧应该是正常了吧,根板子有关,有的板子就这么低,如果3V供电坏了,一般是芯片有问题,某一个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有些时主板夾层问是,基本上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主板夾层问是,基本上无解.修到过
机子是18欧,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无法
开机,用时两天把相连的元 ...

那改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主板夾层问是,基本上无解

改的好吗

网友:
         最后搞定了吗 。。?

网友:
最后由于不稳定交不了手也就放弃了,

网友:
阻止正常,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
摘掉跟他有关的。不行的烧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