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护和故障排除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4-03-27):
一.显示器的使用维护:

1.显示器的放置应尽量远离强磁场,如高压电线、音箱等,否则显像管容易被磁化。

2.使用时尽量将显示器面向东方,因显示器出厂调整是面向东方进行的,这样可以使显示器受地球磁场的影响最小。

3.应尽量避免灰尘进入,但在使用时不能用物品将显示器遮盖,否则热量散发不出去,导致显示器内部温升过高而损坏机器。

4.避免阳光直射屏幕,否则容易使显像管老化。

5.对比度可设置为最大,但亮度最好设置为最大值的70%~70%,亮度太高对眼睛不利,且缩短显示器的使用寿命。

6.清洁屏幕:只能用柔软的干棉布擦拭屏幕的灰尘,注意不要使用硬质物品,也不能沾水或清洁剂擦拭,否则会损坏屏幕表面的防辐射及抗静电镀膜。

7.清洁外壳:用棉布沾清水擦拭,不要使用任何清洁剂,否则会使外壳失去出厂时的特有光泽。

8.使用鲁大师查看显示器质量和坏点。查看

二.显示器简单故障处理

1.屏幕无显示,前面板的指示闪烁:检查显示器与微机的信号线连接是否牢固,并检查信号线的接插口是否有插针折断、弯曲。

2.显示形状失真的校正:现今的显示器都是数字控制,用户可以通过控制选单进行倾斜、梯形、线形、幅度等校正。高档次显示器可以进行聚焦、汇聚、色彩等校正。

3.屏幕黑屏并显示“信号超出同步范围”(以三星显示器为例,各种品牌显示的内容不同):当微机发出的信号超出显示器的显示范围,显示器检测到异常信号停止工作。用户可以先关闭显示器,再打开,然后重新设置微机的输出频率。

4.关机时屏幕中心有亮点:应立即送维修中心修理。这种现象是由于显示器电路或显像管本身问题造成的,虽然当时不影响使用,但时间一长,显像管被灼伤,中央出现黑斑,此时再修理,保修期已过,用户利益受到损失。

5.屏幕显示有杂色:通过显示器的前面板的消磁控制功能进行消磁,但不要在半小时内重复消磁。

6.色彩种类不能上到32位:显卡问题,检查显卡是否具有此项性能及显卡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7.分辨率/刷新率上不去:多数情况下是使用问题。先检查显卡及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安装(如果厂家提供的话),然后根据使用说明书检查显卡及显示器是否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性能。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是显示器故障,只能联系维修中心解决。

网友:
这个必须先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