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的显示器维修体会与小技巧。。。

楼主(2014-03-28):
液晶显示器维修,多是LCD显示器的电容、高压板、灯管部位的维修。
经常看到有些同行说“电容没有鼓包”,这个虽然是事实,但“电容没有鼓包”却是没有意义的话;这几个字只是表述了一下你见到的情况,你并不知道电容好坏。经常发现”换掉电容就好“的帖子和回复,故障原因就是电容失容,容量降到1/10甚至1/20,电容变成”摆设“不起作用,导致故障的产生。--------快修方法,手头预备2-4个25V1000uF的电容,用热缩套管套住引脚,只留端部2MM。。。。怀疑到电容问题,直接并联到电容两端,是不是电容问题立竿见影。
灯管VS高压板:亮一下黑屏而指示灯正常的故障很常见,是灯管跳火、引线断线、灯管老化还是高压板自身有问题导致保护?怎么向客户报价?这时候,试验灯管好坏的高压板(淘宝有卖自制也很容易)以及检验高压板好坏的灯管就是你必不可少的工具。将灯管高压线插头拔下,接到试机高压板上点亮灯管,看灯管是否还会熄灭;而同时把手头好的4灯灯管接入机器高压口,试验高压板好坏;两者同步进行,避免误判报错价产生纠纷。如果是灯管有问题需要拆换灯管,试机灯管在工作台上常亮,也照的眼前景物清晰,避免不小心犯错。-------自己就遇到过灯管跳火,烧坏高压板一个管子的情况,换好灯管后才发现,只好免费修高压板。
电源高压一体板检修时候,通常要把驱动板都拆下来,再连上VGA线。。。工作台小了不好摆放。我的方法是找个1K左右的电阻两端焊接一段导线,再用热缩管套起来绝缘。检修高压板的时候,吧电阻连线一端焊接到5V上,一端焊在on/off端,这样只要拆下一体板,就可以检修--灯管用自己的“试机灯管”。
判断屏好坏不能单纯靠一块通用版,通用板不通用!LTM170EV-L31 与HT17E12-200两块17方屏,接口都一样,前者可以用2025(6820)点亮,而后者就是网状块花屏;但是用一块碎屏机的驱动板点后面那块屏,什么时候点都是好的。。原因没搞清楚,正在学习中,。。。。
拆机工具:自己也入手了”撬棒“”不锈钢拆机板、还有几种塑料材质的开壳工具;个人认为最好用的还是壁纸刀(裁纸刀)片,将刃口在水泥地面摩擦几下,钝点不易割手即可,中间掰断,就是两个开壳工具,超级好用,作案无痕,实在是月黑风高打家劫舍之必备神器,所以在此隆重介绍给各位同行。

网友:
这样感觉有点危险,容易触电吧

网友:
很好 学习了,哥们继续努力

网友:
丰润老左 这个是经验之谈,老鸟可以略过,新手的帮助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