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8G i 770主板有修道过的没 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4-03-28):
富士康A8G i 770主板有谁修到过 M3的 开始时不出CPU电压 我换了UP6281S8后 现在出了 上电 风扇转一下就停 我测量上管GS之间短路 把上管全换了 不短了 但是上电过5S左右还是掉电 CPU电压已经出了 我又量了一下下管GS之间全短路 不上CPU正常 CPU也换了 难道还是MOS管全坏了 ?  我看论坛有两个帖子 有个大神说这版IO有问题 再就是桥旁边一个电容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2014-07-06):
我有三块,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类主板确实难修 上次也碰到过 现象时cpu 无电压 结果还是放弃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块,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修好了你刚讲过的这个问题  换个排阻解决  不信你试试

网友B:
不晓的你这这是不是我遇的一样的问题  我修过几片你这主板  换个排阻问题搞定  不信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晓的你这这是不是我遇的一样的问题  我修过几片你这主板  换个排阻问题搞定  不信你可以先试试

可以说下是那几个排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下是那几个排阻么???

io
边上的

网友(2014-09-12):
小心挂你CPU  这板子12短路挂CPU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