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3-28):
接到一同行送来的V460的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拆开板一看,发现B460和V460的板是一样的,接上电电源,用手摸待机3V和5V的管理芯片发热,经检测,线性电压脚有一个脚短路,阻值10欧以下,打开图纸一看发现,这个线性电压是到EC的,于是把EC取了再通电不发热了,换了一个新的EC, 开机显示了但可以进系统,便发现关机后,面板指示灯还一直亮着,非要把开关按一下,灯才会熄,以为是EC有问题,又更换一个新的,故障还是一样,于是在网上花了8元买了EC和南桥的BIOS刷上,故障解决!此机修复。

网友:
关机后面板灯还亮着?风扇转不???此时待机电流多少?网上的资料也还便宜,,

网友:
风扇不转,电流多大忘记了

网友:
修过一个北桥后面RTC的电容腐蚀了会变关不了机的……原因到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待机电流多大?偏大吗?

网友:
不错的维修,搞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很果断呀 直接买BIOS

网友:
还真是BIOS的问题呀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呀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