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4-03-28):
昨天接到一台IBM R61I的笔记本,拿过来拆机看到板子腐蚀的听厉害,进水有半个月了,看到8765E一个芯片引脚都腐蚀掉了,于是更换芯片清 洗板子后检测到有两个贴片保险坏掉了,更换。上APS电源发现有了待机电压0.008   但是开机无反映,没有找到图纸。希望高手师傅们指点一二,开机芯片是什么信号的  最好给发个图纸,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
貌似这个图纸网上一大把啊

网友:
换过键盘没有,进水机器键盘爱坏。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开机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啊,IBM的进水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