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C死活没有复位!!!!!!

楼主(2014-03-28):
机器:联想V470
版号:LA-470
故障:同行二修,上家修过CPU供电和保护隔离,CPU确定烧掉,CPU上管都没有安装!
1, 接到机器拆开,发现CPU上管没有安装,保护隔离有焊接痕迹,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铁壳的MOS容易坏,CPU也容易烧掉,正好有机器,测试CPU果然是坏的,给客户报价,650元,包括CPU,  估计客户不修,所以就报这个价!客户居然要求修机器!
2, 没有安装上管不会影响上电的,插上电压,待机0.02,感觉不正常,正常我的可调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就是没有,四位的应该0.001,月饼老师讲过!  很明显不对,测试待机35V电压已经出来,已经怀疑,我还是习惯的测试EC待机条件,
3, 供电3.3V,  时钟77脚  PCH_SUSCLK_KBC  是上电后南桥发给EC 的,黄鑫船的一篇帖子,月饼老师更正过,还有个老师直接挑起77脚,可以亮机器,
85脚没有复位,这时漫长的修理就开始,悲剧也从这里开始,EC都没有工作,居然可以发出S5_ENABLE开启3V,5V待机电压,后面证明EC去掉,电压照样正常,而且好信号都出来,非常的郁闷!  复位虽然没有,我还是查一下下面,AC_IN_KBC   3.3V   LID_CLOSE#3.3V    RSMRST#_KBC没有电压(EC都没有工作,当然没有)  而且EC发热,
果断换EC,连续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故障,我彻底蒙啦!

我试过的给大家做个参考
A,复位确定没有外面拉低,阻值正常,直接挑起85脚,焊盘有3.3V   挑起的脚有700多的阻值
B,去掉Q2701,复位照样没有,事实,PURE_HW_SHUTDOWN  3.3V,没有必要,我还是试试,去掉排阻RN2705  ,3V   5V  照样正常,好信号也能出来!、

兄弟们,我是不行啦,你们有没有意见,可以提一下,难道我换的EC都是坏的,曾经换过三个5035EC都是坏的,这次也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啊,图片有点乱,是我不会编辑!希望大家原谅!

网友A:
楼主 ,你不仅是图片乱,,编辑的意思都很乱,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说有个老师直接挑起77脚亮机??请解释一下 还有这句话是啥意思 “B,去掉Q2701,复位照样没有,事实,PURE_HW_SHUTDOWN  3.3V,没有必要,我还是试试,去掉排阻RN2705  ,3V   5V  照样正常,好信号也能出来!、”

网友:
是不是不需要的

网友:
从图上看,确实只要Q2701和RN2705正常。这个复位就要有了。
而且Q2701坏的话,只会拉低复位到0.7
你的,可能还是EC。。。

去掉EC有3 5V 是因为S5_ENABLE是有线性3.3上拉的。。。

网友:
在换EC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仅是图片乱,,编辑的意思都很乱,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说有个老师直接挑起77脚亮机??请 ...

兄弟不好意思,就是说Q2701,没有拉低复位,我已经测PURE_HW_SHUTDOWN  这个电压是3.3V,Q2701是PNP三极管,所以不可能导通Q2701    去掉排阻就是去掉上拉电阻,但是3V   5V  能出来 !!!至于挑起77脚能亮机,是说这个EC,不需要晶振,可以有复位,你看看图纸,就明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仅是图片乱,,编辑的意思都很乱,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说有个老师直接挑起77脚亮机??请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903-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