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长城M932等一些案例维修

楼主(2014-03-28):
  闲来无事发一些这两天修的液晶案例上论坛露个脸提高下知名度吧。

案例一:  三星943 触摸式开关 按之没反应灯不亮,拆开量电压均正常短接KEY1 KEY2指示灯亮了,屏幕有显但颜色偏红,刷程序好之,结尾附BIOS

案例二:长城M932 通电指示灯长亮 按之没反应,拆开量电压均正常,开关好的,驱动板问题刷程序好之。结尾附BIOS

案例三: KONKA 液晶电视用段时间会黑屏,测灯管好的,直接改高压板测机无事。

案例四: MAG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关没反应 不用拆都能判断八成是电容怀孕了,换了四五个好之。

案例五: LG客户形容用段时间会黑屏,测灯管有一根有问题,拆开一看灯管都黑的不行,四根全换,试机用段时间还是会黑,直接将高压板去保护好之。

案例六: 杂牌液晶一台,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拆开一看后级无电压,问题从头修到尾,先换保险,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12V双二极管击穿,高压板两个推动管坏。
还有台小飞利浦正在试机说是用段时间会黑,估摸着还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些简单问题,你修aoc2217没有,电源板输出电压偏低,估计一礼拜你都修不好,本人就是aoc售后工程师

呵呵,我觉得你不需要来逛论坛,我只是发些案例,如看着心里不舒服请右上脚点叉谢谢。

网友:
案例五: LG客户形容用段时间会黑屏,测灯管有一根有问题,拆开一看灯管都黑的不行,四根全换,试机用段时间还是会黑,直接将高压板去保护好之

这个我感觉还是不可靠,用不了 多久还是会出现问题的,能不去保护就尽量不要去,去保护的目地是为了查出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我正在修过机子,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