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自己做的示波器电流探头

楼主(2014-03-28):
这几天修设备的时候总要测 开机瞬间的电流可是指针表反映太慢而且没法保存,于是就想用示波器测.可是带电流测试的波波那不是一般的贵,而且探头也是贵的离谱!!!!!!!!于是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普通示波器也可以用的有源
电流探头,而且交直流通用,全部用模拟电路响应速度相当的快.0-5A电流示波器上显示0-5V.

描述:实物图
图片:WP_000085.jpg[删除]

网友:
说说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用运放将电流转成电压信号?

网友:
图纸和参数在整理中稍候放出来

网友:
再发一些实测照片

网友:
小白问一句,电流探头和普通的探头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
想搞一个估计难做。能讲解一下怎么使用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理论好强大啊,俺看不懂啊

网友:
不明觉历,这个修笔记本应该很有用
我感觉是这样,不对的话就有请楼主了
电路图中:
1、左侧  VCC   插座:1脚接电源地,2脚接+12V
2、右侧  VOUT  插座:2脚接示波器表笔地,1脚接表笔
3、右侧  AIN   插座:应该接个电流互感线圈的两个线头。测量时单根被测线从互感线圈穿过。
要做到测量准确,要调试??
1、线圈的参数是什么样的?照片中没看到,感觉应该有拇指那么大?
2、配合的线圈确定后,VR1和VR2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2014-07-04):
我要是女的  高低嫁给楼主 呵呵

网友:
楼主用的是虚拟示波器?可以告知具体型号吗?

网友:
兄弟要型号还是要资料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个人觉的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很厉害。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有时间把电路板放出了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你那示波器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要是买的可以给个型号吗?要是自己做的,有制作资料吗?那个示波器看着很强大啊

网友:
说说是什么原理,不怎么用波波。。。

网友(2014-08-23):
不明觉厉!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楚.朋友能不能发个清楚点的啊

网友(2014-09-30):
楼主能否说一下虚拟示波器型号,价格

网友:
找一个阻值为1的电阻直接测量,    测它两端电压变化 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