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v1t 放电OK 过几天返修 各位大神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28):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一台索尼机器  连待机都没有 一般都会想到COMS放电   果断的OK 心想 又几百大洋   但是好景不长  才用几天就不行拉   于是又放电  就一直在烤机   于是就拿他的电脑在那里玩  想看看他电脑里面有没有我们陈大师的经典之作    谁知道才打开我的电脑 就掉电关机拉  在也开不起来

网友A:
机器型号:DELL 14-N4050
机器板号:10315-1
故障现象:不插扣扣电池,插电可自动开机,有报警声,按开关5秒以上也不能关闭电脑,拔掉扣扣电池,待机0.07A,按开机按键不开机,开机按键有3V的电压,也是和电池有关的问题,正在找原因呢。

网友:
索尼的这种问题是多,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查查RTC电路,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这种不好修哟我基本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查RTC电路,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板子没有任何进水痕迹   rtc 电路是哪块?

网友:
还真魅影 查过 因为我不知道RTC电路  新手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有任何进水痕迹   rtc 电路是哪块?

有电路图没有,有的话在里面搜RTCVCC  RTCRST,没有在论坛找。

网友:
待机偏高 看看3v5v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DELL 14-N4050
机器板号:10315-1
故障现象:不插扣扣电池,插电可自动开机,有报警声,按开关 ...

哥们你邢台哪的呀在哪做的电脑维修啊

网友:
做桥吧,不要张忘

网友:
SONY 的,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刚开始拿到手,放下电能开了,装上又不行

网友:
不过,当时那台机器,是进水的,

网友:
刷下EC BIOS,试一下,另外换条内存试试,再不行EC坏了

网友:
查RTC电路 不行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没有,有的话在里面搜RTCVCC  RTCRST,没有在论坛找。

就是没有图纸   而且板上什么都没有标记  连一个型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邢台哪的呀在哪做的电脑维修啊

我在科技大厦,有了问题还得请教你。

网友:
感觉是RTC电路 还有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哦老乡啊呵呵呵,科技大厦做维修的多吗活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