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一块 不开机 晶振问题

楼主(2014-03-2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  华硕p5gc-mx   拿镊子点晶振开机,换完晶振后又不行,哪的事?  请赐教

网友:
开机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补充一下,换晶振老是坏,已经三个了,点开机没反应,再摸一下晶振就开机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试试谐振电容

网友:
我这没有    你能详细点吗?

网友:
围观!!!!

现在学太晚咯 -1 严禁灌水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还有那个电阻,在晶振两脚之间,阻值很大的!

网友:
奥  我就一菜鸟  哥们你有图么?   能不能发张然后再讲解下    怎么分辨哪个

网友:
  换谐振电容,电阻,还不行就只能换SB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如果谐振电容也换过,那就得怀疑南桥..

网友:
兄弟,换一个新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
小电池没电也会这样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还有那个电阻,我的板子这个问题换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