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触摸板的左右键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4-03-28):
联想E420,能开机,正常上网,就键盘的左右键和触摸板的左右键不能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哪位高手能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鼠标能用的,头疼得很。。。。

网友A:
借个E420的掌托壳过来试试就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触控板的问题,触控板的问题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个E420的掌托壳过来试试就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触控板的问题,触控板的问题可以直接换了。

可是它连键盘上的左右键也同时不能用,这应该不是触摸板坏导致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它连键盘上的左右键也同时不能用,这应该不是触摸板坏导致的吧

难说,要不这样子,不装键盘或者不装触控板,你看看左右键能用不,如果都不能用,你就开始跑线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说,要不这样子,不装键盘或者不装触控板,你看看左右键能用不,如果都不能用,你就开始跑线维修吧。

两个同时插上都不能用,单用触摸板或单用键盘也不行。。。跑线的话,哪些电压该出来的??我没修过触摸板,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我换了EC,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C:
换过系统没,我以前遇到过T40的换系统好的

网友D:
换键盘试试,键盘坏了也是不能用的!前几天修到一台一样的,不过是键盘上面的左右健插口的5V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E: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插上触摸板开机就不显示字,但是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系统没,我以前遇到过T40的换系统好的

换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插上触摸板开机就不显示字,但是有背光

你的修好没,我的要退掉了,客户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键盘试试,键盘坏了也是不能用的!前几天修到一台一样的,不过是键盘上面的左右健插口的5V供电保险烧了

没有E420新键盘。。。试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修好没,我的要退掉了,客户急。。。

我刚发了一块触摸板,换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刚发了一块触摸板,换上试试

修好回复一下,我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回复一下,我参考参考

好的

一起学习

网友:
先换回之前的系统,不行再换新的触摸板,最后跑线,我也没修过触摸板,只能按平时修的来说

网友(2014-05-06):
我这有台E420 触摸板用不了,左右按键可以用,EC,触摸板都换了,跑线到EC都是通的,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