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B450 不开机

楼主(2014-03-28):
机器型号:联想 B450集成
机器故障:不开机
主板版号:LA14
维修过程:

1. 拿到机器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任何变化。开不了机。直接拆机器。

2.找到主供电51125,首先测了下3,5V电感,发现没电。 打开图纸,查51125条件。

3. 8pin VREG3   3.3V     17PIN VREG5  5V    13PIN   3.3V    16PIN  19V   3PIN VREF  2V   1PIN  ENTRIP  0V  6PIN 0V
初步判断问题出在1,6脚ENTRIP ,记得以前修这个电压应该在1.2v左右。   考虑到这个电压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加上51125坏的很多,先找了2个51125换的。

4.换过故障依旧,那么 ENTRIP  为低不是芯片自身问题了。继续往前查。

从上图可以看出 ENTRIP  受Q25 Q26控制, S5_ENABLE为高时 ENTRIP才不会被拉低。而现在S5_ENABLE为低了。   在往前 S5_ENABLE是EC发出的。

5.根据以往经验,EC不出S5_ENABLE一般都是BIOS 问题,在考虑的简单程度,懒得去EC条件,于是先刷个BIOS,装上后,加电后3V,5V正常。

机器不是什么复杂问题,新手可以看看。
顺便把图纸跟上,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 坏的太多了

网友:
BIOS容量大 了,速度快了,坏的肯定多了

网友:
现在BIOS都是新机器坏的多

网友:
bios也发上来吧

网友:
楼主刷了bios好了,希望把bios也发一个,以后不用找不到了

网友:
好清晰的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