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 6.2主板正常跑马能点亮不定时的会跳到不过内存

楼主(2014-03-28):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现在BIOS也没找到。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升级BIOS试试了

网友A:
D0是不读U了,把U拿出来擦一下,清洁一下座子

网友B:
还是不稳定喽,接触不良?虚焊?BIOS问题?查查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0是不读U了,把U拿出来擦一下,清洁一下座子

CPU之前都清理过了,刚才在官网下载了个6.X的BIOS现在还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稳定喽,接触不良?虚焊?BIOS问题?查查更健康

在官网下了个BIOS在测试当中,现在最后停留的码和没刷之前不一样了

网友C:
桥虚焊比较多   内存换过吗

网友D:
这种情况我哦也碰到过,刷过BIOS ,换过内存,换过CPU的,最后朋友用示波器修理好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han焊CPU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哦也碰到过,刷过BIOS ,换过内存,换过CPU的,最后朋友用示波器修理好的。

我要放弃了,现在每次能点亮大半小时左右还是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虚焊比较多   内存换过吗

两个桥都加焊过了,内存也换过,问题怪怪的 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主板上有不良元器件。

网友:
cpu 出问题了也会

网友:
学习也属于灌水吗?还扣了我20多分

网友:
查一下内存SPD供电

网友E:
这个应该杉示波器修才行吧,都是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杉示波器修才行吧,都是信号问题。

还没接触示波器这一块,有时间还是去讯维基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