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Y47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4-03-28):
     型号Y470     拿过机器拆开后发现 EC处有进水痕迹  EC处理完后     发现屏供电处  有一电容烧坏   烧的挺严重的   焊盘都烧掉了   清理完  装一电容上去 飞线接好  本来拍了图片  但是看不清楚  就不传上来了    把屏这边处理完毕    故障还是不触发     毕竟没这边的事情    继续查电路   发现RTC电路有问题 如上图      我前几天发过一帖子  上面就是说 RTC电路会引起不触发     和上次修的宏基4750G   差不多的情况  也是RTC电路这边出问题    把电阻换了之后   就能触发了   上U  上内存   成功亮机   附上亮机图   拿我的本本照的  后面还可以看到本本。。。。。。。。

网友A:
想问下楼主ACER  4750G问题    不触发你说换RTC电阻    没换情况下没装CMOS电池会自己上电嘛

网友B:
我想问楼主 是不是电阻哪里也有腐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ACER  4750G问题    不触发你说换RTC电阻    没换情况下没装CMOS电池会自己上电嘛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楼主 是不是电阻哪里也有腐蚀了吧

电阻哪里没看到有腐蚀     这种桥的RTC电路 貌似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换下来的电阻变大了还是怎么了,没有说明呢

网友D:
进水的机器,细心点,好修,腐蚀严重的。就要下图纸了。。LZ功力深厚啊

网友E:
Y470这机子通病多多,用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F:
捡到了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来的电阻变大了还是怎么了,没有说明呢

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机器,细心点,好修,腐蚀严重的。就要下图纸了。。LZ功力深厚啊

    这板子主要就是屏供电 哪里烧了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捡到了啊。羡慕

。。。。  无语  都会有好修的和难修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Y470这机子通病多多,用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是啊   这款机器问题是有点多

网友:
学习了 不过一般修的多的都是独显供电问题

网友:
再追问一句:这个机器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用集显没事,换了显卡芯片一样的,大家有遇到吗

网友:
查了相关的电路,冒死都还正常

网友:
貌似  打错字了

网友:
修得不错,RTC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4-07-13):
rtc_VCC是 个什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