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联想B505一体机 英伟达显卡板的BIOS 程序

楼主(2014-03-28):
   如题, 原板程序被上家清空了,  求程序,显卡板 板号 BM3928     显卡型号 N10P-GS-A2

网友A:
麻烦了  ,那么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了  ,那么新的机器

10年的机器了,还好吧,BIOS通病

网友B:
淘宝买个吧,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吧,快。

淘宝问过了,只有主板的  没有显卡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问过了,只有主板的  没有显卡板的

那只有去二手市场碰运气了。

网友:
你把显卡上的11s条码告诉我我给你找个

网友D:
你看下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C:
  条码来时候就没了,照片呈上,  另外,  晶振旁边一个小电阻也没了,不知道阻值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这个能不能用

这个解压出来4M,  你肯定这是显卡板的程序吗,  我的板上是128K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压出来4M,  你肯定这是显卡板的程序吗,  我的板上是128K 芯片

我是通过这个芯片备份的

网友:
这能求到吗!!!希望楼主能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条码来时候就没了,照片呈上,  另外,  晶振旁边一个小电阻也没了,不知道阻值多大的

我刚才试了下我备份出来的,刷到显卡上能用。另外我看了下你的图片,没发现掉电阻的,我给你发张我的照片你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试了下我备份出来的,刷到显卡上能用。另外我看了下你的图片,没发现掉电阻的,我给你发张我的照片 ...

万分感谢您热心回复,  你能方便帮我看下BIOS芯片型号吗, 我的有可能被上家换掉了,
另外   掉点的电阻是你发的图片BIOS左下角竖着的电阻,  我不知道阻值,贸然用10K上去的
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忙看下   这个电阻的阻值,还有BIOS芯片型号     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您热心回复,  你能方便帮我看下BIOS芯片型号吗, 我的有可能被上家换掉了,
另外   掉点的 ...

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你帮我在我给你发的图上标注一下是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你帮我在我给你发的图上标注一下是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圆圈里的阻值一样

好的 ,现在找个25LV512换上试试,这个25lv512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你帮我在我给你发的图上标注一下是哪个电阻

太感谢了,  找到BIOS芯片刷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