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B+问题

楼主(2014-03-28):
图中,B+电压为2.9V左右,断开1位置的PR19电阻,B+还为2.9左右,估计不是后面电路拉低了。断开2位置的PR8后,PQ1的D极电压为19V左右,没断开PR8时,电压为6.8V左右。把3位置的PQ2去掉后,B+还为2.8左右。我想请问下,现在应该怎么去修这块板(他们说B+应该为19V)

网友:
补充下,B+的阻值为570左右

网友:
B+是公共点,电压时19V,如果电压低肯定是短路拉低了电压,可以使用烧机法

网友:
B+是公共点电压,19V,没有19V  看看是不是前段电路短路或后端电路  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短路的话就好修了

网友:
测AC OFF这个角的电压 ( 产生19v  为低电平  ) 高电平 截止
一般来之与EC

网友:
如果电压拉低  可以烧鸡试试  这样速度些

网友:
你打一下b+的阻值,要是短路烧鸡.没有短路查点火电路

网友:
这是个仁宝的隔离保护电路  B+是公共点,你有没有看此时的电流是多大,仁宝待机电流正常一般是0.01-0.02,如果高很多的话  那就是短路了,应该有个别件会很烫,摸一下试试,这就是所谓的烧机法

网友:
3本就是截止状态才正常,所以你去掉与不去掉没什么影响,2是用来分压的你去掉肯定电压上去了这里也不影响,PQ1压差超4.5V正常导通,不知道6.8V有没有问题,按图好像PQ1导通B+应该有6.8V,查一下PQ1是否有问题,个人判断也许有误谨供参考

网友:
你圈出的4位置有问题吧,看看。

网友A:
测下PQ2的2脚是高还是低。正常为低。低的话在测量PQ3 的1脚是否有电,也就是PQ1的导通条件是否正常,
主要检测4个限流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现在在笔记本二期了?

网友:
烧鸡好使,上

网友:
PQ3去掉看看,用烧鸡法时电压调低一点。

网友:
圈4的地方查一下是不是导通了,拉低了呢?修好后通知一下,看看结果究竟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公共电压都没出来,修隔离了!慢慢查吧!

网友:
pr8电阻拆下后,把pq3的1,3脚连一起,查看b+电压,如果正常pq3坏,
如果不正常更换pq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PQ2的2脚是高还是低。正常为低。低的话在测量PQ3 的1脚是否有电,也就是PQ1的导通条件是否正常,
主要 ...

是的  抓波那

网友:
3号位置的PQ2和1号位置的PR19排除下
除了4个并联电阻阻值异常,与PR8通过PQ3数字三极管内的电阻接地形成分压导致6.8V,如PQ3本身不良,或者PQ1本身不良都很难做到拉低此处6.8V的电压.
因此可能性最大的是4个并联电阻.
此外也不完全排除下面PR8到PQ3的问题,虽然很难想象拉低电压为6.8V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中往往有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如果PR8连锡或者击穿,当然电阻出问题一般是变大,4个并联电阻与PQ3内的电阻分压造成电压6.8V.

网友:
这种情况下后端应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