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AAF 板号K40AB CPU温度高

楼主(2014-03-28):
华硕 X8AAF 板号K40AB-R1 是 AMD的CPU  能正常进系统,运行起来卡 ,看视频时像画面也一卡一卡 好像慢动作,声音也不正常, 拆机 发现在CPU温度高 ,烫手,把CPU风扇改常转一样 ,换了CPU 温度不高了但还是卡 ,搞得头痛 无从下手,请指点。

网友A:
换一个CPU试试  或者你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CPU试试  或者你会有意外惊喜

CPU换了 温度是不高了但进系统用起来还是卡

网友:
硬盘有没问题?

网友:
换CPU、换系统XP WIN7都试一下

网友:
是inter还是AMD的

网友:
把主板烤一下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装驱动?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装个360硬件大师,测一下温度,看看还有那个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看视频很卡,图像和声音不同步,搞搞显卡 CPU温度处理好,换系统正常了。

网友:
换个主频高点的CPU再从装个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不好,尤其是北桥,和显卡很容易虚

网友:
AMD芯片组的我是最讨厌的 卡 死机很容易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 温度是不高了但进系统用起来还是卡

你再测一下他的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有换过cpu运行不卡的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问下客户怎么坏的啊,那就好修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