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先白一下才开机

楼主(2014-03-28):
显示器先白一下才开机  关机的时候也是先白一下才关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容鼓包。先看看。可能性5V电压不够

网友:
别人修过?   开启没对

网友:
信号问题,被修过的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不是原来的那块,应该是改过了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