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00 cpu电压过大,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28):
acer 3600 cpu电压过大,达到1.65v ,电流有时到2.5a ,几秒自动掉电。电源芯片是max1532a,有什么情况可能导致电压升高呢?

网友:
找找电路图,看看供电从那过来的。

网友:
反馈电路,VID组合

网友:
VID上面有个0欧电阻坏了,以前修到过。

网友:
找找电路图,看看供电从那过来的

网友:
VID组合有没有查啊

网友:
查VID 全为0,后来发现有CPU有一组1.05V没有出来,查到由MAXA8578输出 的,换掉8578,故障排除。

网友:
看看1.0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还有可能CPU坏

网友:
先换CPU看看  再量量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