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换显卡也不行 ?

楼主(2014-03-28):
海尔T621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换显卡也不行 ?
换了2个显卡,故障现象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拍了3个照片 怎么传不上去啊 提示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文件 ,关键也不大啊,每个900K

网友:
考虑下显存。。。

网友:
怎么个花法,发个图片看看,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花屏考虑显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存,

网友:
显存可以换一下

网友:
BIOS刷写一下试一下

网友:
ATI显卡的话很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