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今天来两例有趣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4-03-28):
:SONY PCG-71211T 版号:MBX-224 无待机电压输出二修板号维修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2,打各大供电对地值只有3.3V待机电感对地值偏小,30左右,没外观不正常现象,待机芯片有换过痕迹,3.3V电压到电感上烧,HM55发烫,拆除HM55后再打值正常,但测3V 5V待机还是均无输出,先把待机修好再换桥吧!示波器打上管均无方波输出,测芯片工作条件6脚芯片主供电19V正常,7脚只有2V电压,

用示波器测是这样2V左右的锯齿波
分析:1主供电不足 (已测过,可以排除) ;2芯片线性带负载能力低,(芯片换过,可以排除); 3线性电压供给的电路有轻微短路,  折除PU9还是没变化(可以排除),4线性所接虑波电容PC205漏电,换掉后待机电压问题解决
再来个修好后5V上下管轮流导通的的过程

找一个全新的HM55换上,能触发,电流也能上去,测内存排组也能测到2-3次波,但就是不显,主要从显卡方面入手,既然是客户有拿到厦门修过的,那就仔细观察显卡周边和显卡背面,发现有掉件,是小电感,编号忘了,当时查了下,是显卡PCIE总线的供电,料板上拆个装上可以显示,机器上测硬盘,用自己硬盘装系统测,都正常,但就是风扇狂转,这种SONY的BIOS还真不会改,给客户说了,客户能接受,还望会改这种换HM55桥后风扇狂转的高手指点下,目前俺只会改两种品牌的,

: HP510集显INTEL,同行送修裸板,自动触发电流到0.16不断循环动作,打各大电感供电,只有CPU供电无电压,

到+V5S才0.6V电压,是由Q40转换而来

Q40控制极电压为0V,一路追查GATE_5S到下图

GATE_5S+VBATR 19V经过R781D19,D19穩壓值為18V,为防止GATE_5S电压超过18V的电压
Q431脚和2脚都有19V电压,Q43要导通1脚要小于2脚的电压,Q43受控于Q54,Q541脚有3.3V电压,3脚还是为19V电压,正常要导通拉低啊,难道Q54坏了,好不容易在料板上找到一个NPN型的三极管,装上去还是一个样,再打Q54对地值是为130K,说明R768没问题啊,这就怪了,再找一个装上去还是不能拉低,最后实测为R770 47K电阻变小为1.8K引起不能拉低,在料板上找了下,找到一个100K电阻装上去问题解决
跑码代码,EDID已经有

网友:
技术刚刚滴

网友(点评):
注意!灌水擦边球!

网友:
Q54是不是电流太大不能导通

网友:
求改BIOS教程

网友:
第一块板子,三个故障,我估计我最多能修好两个故障,第三个估计是够呛,我对这种各电压正常后还不显示的故障,除了加焊,植球,换芯片,别的就不会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89757A -2 淡定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波波用的真是佩服,一直跟帖中

网友:
必须顶起,发扬精华的精神

网友:
以前只听说电阻坏了只会变大,怎么还会变小呢,见识了,看来一切要以实践为准。这几天来看了楼主不少帖子,各个都很给力,太赞了!

网友(点评):
贴片电阻的制造工艺问题,一般都是由碳膜制造,受到水分等腐蚀物侵蚀后物质改变就会有可能变少!

网友:
电阻变小的情况少之又少啊。

网友A:
GATE_5S不是由两电阻分压,下面电阻是放电用的

wxf

网友:
电阻变小的问题能修出来真是佩服

网友:
路过,看到楼主很了厉害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一直想成为这样的高手,

网友:
我上次有个电阻变小,被人踩了,现在终于变小的原理了,多谢LZ。

网友:
7脚是线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TE_5S不是由两电阻分压,下面电阻是放电用的

嗯,下面電阻確實是放電用的,當時沒注意,改過來了

网友:
文哥,好久不见你给广大维友发福利了,每次都是这个的给力啊

网友B:
大师兄,饼哥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 饼哥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wxf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发个示波器使用教程那就完美了

网友C:
对时序吃的透,分析能力强。以后要有活路,技术要像你一样才行啊,么昌你是不是把时序给背下了啊,反正你学习是相当的认真,现在成果相当卓著。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时序吃的透,分析能力强。以后要有活路,技术要像你一样才行啊,么昌你是不是把时序给背下了啊,反正你学 ...

呵呵,搞维修时序要记住是最基本的基础了,灵活运用,时序在维修当中只是一部份而已

网友:
楼主多发贴吧,众多师弟都等着跟你学习了

网友:
不怎么会看这种机器  哎

网友:
顶楼主,虽然看的不太明白,但还知道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文哥修的依然是这么萧洒

网友:
向楼主学习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511少cpu 显卡供电的  也是为GATE什么信号引起的  就是Q40边上的两个吧  不知图纸是不是一样  1。8V转换的一个信号吧

网友:
有成为高手的潜质

网友:
楼主赞一个思路清晰

网友:
供电引起的故障  还是经典。。。。。

网友:
Q54 23脚直连行不行?

网友:
直连是不行的,直连供电时序就错乱了,待机时S0状态下的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兄,饼哥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什么情况,饼哥和师傅被抓了,没听明白?

网友:
什么鸟人,给你评论还扣我分

网友:
楼主修索尼的挺有耐心,看着这老日的机器就没有心情修,大部分是女孩子用得比较多,还二修,现在I系列的只要待机3伏短,估计桥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搞维修时序要记住是最基本的基础了,灵活运用,时序在维修当中只是一部份而已

你的李氏波波,什么时候传授下我呢!我好拿来赚点钱啊.哈哈,谈钱伤感情了.

网友:
向师兄致敬  看你的帖子很久了  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我今年五月的实地 希望出来也和你一样刚刚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好啊 好好啊

网友:
学习了,,谢楼主分响啊

网友:
这样修稳定吗?

网友:
顶一个,向楼猪学习

网友:
大师牛逼,分析的很透彻啊!!!HM55的桥怎么做啊???我最近做了几个都没做好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不过电阻阻值变小的还没发现过,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U7017的26脚5V主供电是+V5A  是待机5V电压     楼主说是经Q40转换过来的      不明白?

网友:
Q40 .到底是+5VA 转换成+5VS 还是+5VS转换成 +5VA 我记得是+5VA 转成+5VS . N沟道 D 到S

网友:
版主可否留个电话,希望能和你合作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vbatr经过r770 ——Q54——r768 ———接地 Q54的控制级有3.3导通Q54 也就是+vbatr 被r770和r768 分压! 然后去拉低Q43的一脚    使得Q43导通  为什么我看到有人说  电阻R768 是放电的呢?  请问楼主  此处何解??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TE_5S不是由两电阻分压,下面电阻是放电用的

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不是分压的  而是放电的???求解啊、、

网友:
笔记本修到极致啦,还是版主啊,难怪技术这么好

网友E:
话说有些机器HM55换了之后风扇狂转需要刷BIOS才能解决.不过客户不介意是最好的了.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话说有些机器HM55换了之后风扇狂转需要刷BIOS才能解决.不过客户不介意是最好的了.

呵呵,换桥一般从论坛下载的BIOS刷了是没用的,要自己修改过的才行的,

网友:
我现在就在修这台机器  跟你型号一样的  可以开机3V 5V都有  20秒掉电  SONY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HM55真是变态,还以为只有华硕才有这种问题

网友F:
楼主,你那台HP 510难道最初的自动上电不可能也是这个电阻引起的吧?这款机器就算拔掉小电池也不会自动上电的,难道你还修了其它地方???反复重启可能是因为缺CPU供电造成的,这是由单片机内部程序控制,至于你说的R770电阻变小那么多,还真没遇到过电阻阻值变小的,,不过旁边那个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这种故障,无法被Q54拉低!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那台HP 510难道最初的自动上电不可能也是这个电阻引起的吧?这款机器就算拔掉小电池也不会自动上电 ...

很多机器缺供电都会引起触发掉电重启的

网友F:
还有你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貌似太大了吧,,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啥问题,楼主会改哪两种品牌的BIOS?ASUS有吧!你那索尼想解决风扇不常转应该是可以改的,不用改BIOS,直接改硬件电路也可以,,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种想法,,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机器缺供电都会引起触发掉电重启的

华硕的多见!不过你之前所说的一通电会自动上电啊!这跟触发后上电掉点反复重启是两码事额,,难道是楼主你口误还是笔误?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貌似太大了吧,,不过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啥问题,楼主会改哪两种品牌的BIOS?ASU ...

呵呵,改电路?你不会是把5V或3V飞过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改电路?你不会是把5V或3V飞过去吧

汗!你认为我是那种水平吗!自己在主板的上给它添加一个智能控制风扇模块或者相关设计电路,,不过这个还需要动动脑筋才行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汗!你认为我是那种水平吗!自己在主板的上给它添加一个智能控制风扇模块或者相关设计电路,,不过这个还 ...

不是,不要误会哦

网友:
谢谢楼主  刚好有一台

网友:
楼主这是有多好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电阻变小 的 目前 就修一个 还是通病

网友:
很好奇楼主会改哪两个牌子的BIOS。能把教程发上来吗。

网友:
Q54导通后R770和R768形成分压为13.95V去控制Q43导通,老大把电阻R770换成100K,分压后10.73V也可以控制Q43导通。

网友:
看着你们很厉害         我自己很无奈没人带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换桥一般从论坛下载的BIOS刷了是没用的,要自己修改过的才行的,

高手在民间啊 !!!!膜拜。

网友:
改电阻的技术确实牛啊。

网友:
这示波器和电路没话说,希望我在鑫迅维也能学到这么好的技术。

网友:
楼主 果然是神勇 !这也能修出来 电阻变小

网友G:
在问下Q52和Q5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讯维最牛B的版主,抓波波技术一流,佩服啊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老兄,电阻还会变小?不太可能,只会变大,呵呵,不会是二修板子人家换了个小的上去了的认为故障吧,我也修机器8年了,修过无数电脑,液晶,显示器等等,从来没有碰到电阻变小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人为的故障,二修的人家调换电阻位置了,呵呵

网友:
楼主用的是示波器  还是模拟软件  弄出来的  波形呢?

网友:
示波器耍的太好了。人器合一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啥牌子的,波形这标准

网友:
楼主维修量很大啊,设备很专业,技术也很精湛。

网友:
LZ用的普源哪个型号波?

网友:
我开过你帖子 每次都那么的牛 我看不太懂 不过谢谢你的交流 我也长点见识哦 真心的说一句学习啦

网友:
版主的帖是很好的教材,给力

网友:
第二例没看懂,CPU没电压怎么就去查+V5S呢?

网友:
不错。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高手啊 知识杠杠滴

网友:
这个电阻还真难找  需要运气 和技术  有时候对板  找电阻都累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问下Q52和Q53的作用是什么

SLP_S3 #  控制 Q52 导通或截止啊, 从而控制Q53的截止或导通。双重保险。

网友:
同求,会改BIOS,真是太牛X了

网友:
别人修过的我根本都不会再去看了,没有耐心

网友:
桥拆了可以上电吗?

网友:
电阻坏了只会变大,怎么还会变小呢,

网友:
好強大,學習了很多。。。

网友:
看到大师们的帖子,再次发现自己的严重不足啊,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哥们高手啊

网友:
技术很牛逼啊,向LZ看齐

网友:
索尼的没有标位置,没有点位图是很难找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了再参考参考

网友:
现在看你的帖子都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电阻小,很少见,没碰到过

网友(2014-04-27):
对楼主的佩服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