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不显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3-28):
今天接到一块板,客户说点不亮,拿过来插诊断卡一看,反复跑98D0   D09B   ,内存供电1.2V。起初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次,故障依旧,BIOS旁边的822排阻和IO都换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你刷BIOS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你刷BIOS干嘛

呵呵,这块板子空载是1.2V电压

网友:
干南桥旁边822就对了

网友:
谢谢,这块板子我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very good !

网友:
赞一下    初学者

网友B:
南桥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这个还真少见

这块板子没有显示前内存供电就是1.2V,显示以后就是1.5了

网友:
试换时钟芯片旁边的472排阻,今天我好了一块!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华硕G31什么都有,就是不跑马,重新测量了下,发现内存电压1.5V,是二代的应该是1.8V才对啊,最后没有修出来,感觉内存供电没有问题,换过几个芯片,几个MOS管,都不行,测量芯片FB  0.8V也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没压南桥啊?

网友(2014-05-23):
南桥坏了,又不是空焊,压了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