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奇葩一例,送电脑诊断卡代码查询器~

楼主(2014-03-28):
         此机到手1.2电流不动,AMD+ATI独显平台,初步测试了一下就直接焊北桥了,焊完上机,看到电流明显有变化了,能上2.1,但马上又掉下1.8了。不显烦躁了。
        这机器是昨天下午接的,后来要下班了干脆直接做显卡了,热乎乎的试机!心里暗骂了一句********,干脆一不做二不修~继续焊南桥~焊完试机,结果是怀着郁闷的心情结束了一天...............
        今天早上一来,怀着最后的希望刷了BIOS!#@#%……骂了第二遍之后,机器还得修!打开图纸,直接找复位吧!尼玛复位都正常了为啥不跑马呢?难道CPU坏了?换CPU,#@¥#%#¥骂第三遍之后,飞诊断卡看看吧!
         找到接口在内存条下面,一番折腾,开机一看,尼玛跑码了!!!接屏幕,还亮机了!我擦,这什么情况!冷静下想想刚刚动了哪里,我可不相信接诊断卡就好了想法,回忆下只是内存条换到上面的接口了!行动!
         把内存插到下面插槽,也跑码了,只是卡40......
        看了个大概,不管了,有一条用就OK了

        最后论坛里面图,BIOS都有了,我就附个:
电脑诊断卡代码查询器

网友:
大神一样的修法  佩服   能亮机收钱就是王道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换CPU好了的?   三个桥多焊了还没有好    先吹下北桥嘛   问题应该好解决吧

网友:
不稳定的  可能还是要回来的

网友:
你在内存 查到下面那个槽 就知道是不是 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软件我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楼主很牛哦,值得学习

网友:
最好把内存槽加焊一遍

网友:
不稳定的  可能还是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