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G31M-ES2C 自动上电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4-03-28):
主板到手时,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测无内存供电。内存芯片RT8105,测7脚无开启电压。
打开图纸查7脚开启电压

Q284受控Q285,Q285受控S4-S5信号,手摸南桥发热,南桥应该是有良了。
但自动上电不应该也是南桥的问题吧。手摸IO,发现IO也有点温度,先把IO换了。
不自动上电。再把南桥也换了,触发正常跑码。
修好后让客户取板,顺便问了一下,这个板子以前有没有别的问题。
一问才知道,这个主板USB接口不能用。看来以前南桥就不良了。。

网友:
这样维修能收到多少钱,一般我这里客户换南桥最少80,再换个IO 起码100多了,接受就修, 同行换这2个也80了  不然懒得换桥   主板维修已经不是我这里的重点了  主要靠本本

网友:
主板换桥真的划不来。修了客人也接受不了,还要测半天。

网友:
现在主板换桥也没意思       客服还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
修主板现在确实已经没啥市场了,自己修个老半天又收不起价格。 除非客户换下来的,然后还能修修卖二手的

网友:
呵呵,现在修主板真的不化算了。。。。不过同行送行的,还得修啊。。。。。

网友:
挣钱固然是第一位的,但当初是怀着怎样的态度干维修的呢

网友:
既然已经从事这一行,就要认真的干好,现在主板确实维修价格很低廉的,

网友:
这样的板,还不如直接换一块。。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直接叫他换板了

网友(2014-07-02):
只能说竞争太大了。懂点的都可以自己开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