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22寸显示器,这个样子还能修不?

楼主(2014-03-28):
BenQ22寸显示器,京东买了,一年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半花,不知还能修不?
现在的明基质量怎么这么差?
这个是屏的问题吗?
显示器

网友:
基本上是屏幕的问题,这就是网上买的后果啊!

网友:
应该屏幕坏了,自己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屏线氧化了

网友:
好像屏有问题,,,,

网友:
已经没有了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 不行就换版吧

网友:
应该是屏跳线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不单是BENQ啊,其他也会这样,应该是屏的生产厂家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要么屏坏了 网上不可信啊哥们

网友:
其他地方正常的话这个屏就没救了

网友:
都变成N线屏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 京东保修几年了 到当地的明基售后去

网友:
屏问题 修到了 没办法 只能换

网友:
去当地明基维修站吧!应该还在保修期里!

网友:
京东写屏保一年,其它质保三年,不知这个给不给我保呢。
先寄过去看看吧。
现在的屏质量了也太差了吧?
以前买的,用了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