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莫名奇妙的重新启动?

楼主(2014-03-28):
我的电脑新配置的,i32240,内存2g,硬盘500g,集成显卡,主板七彩虹的 。运行不久就重新启动,规律不明显,有时几天都正常,有时一上午重启好几次,内存条和电源都换过了,还是有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啊?求大仙给指个明路。能否很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显卡
电脑

网友:
可以先从软件下手,装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反正没过保,找售后吧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不行的话再看下CPU接触好不好,intel的U接触不好就是有重启现象

网友:
同意一楼 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