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M56S_S3使用掉电

楼主(2014-03-28):
  am2的座,上电正常点亮,进系统时掉电,拔掉硬盘,点亮到硬盘报错地方,大概过4分钟左右掉电,刚开始不太明白后来无意中一摸cpu,烫的要死,应该是cpu过温保护了。
  技嘉的没得说,刷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不跑码了,没辙,换原来的bios,故障依旧。加焊座子,加焊桥,还是不变,开机几分钟后掉电,cpu烫的要死。cpu和内存都换过好几个,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有没有修到差不多的,有经验的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查CPU供电那块

网友:
你先量一下cpu的供电看正不正常再说,还有管理芯片

网友:
换个cpu试试,还有就是在cpu下面的四个角垫高一点

网友:
供电没什么异常啊?cpu供电时1,29供电不对他不会跑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