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B47EC主板维修

楼主(2014-03-28):
同事的索尼VPCEB47EC进水后不开机,拆开后测试5V偏低2V, 3V无电压。如附图:断开PL17后5V,恢复正常测试3V对地短路,经排查PC199电容已经短路。直接去掉PC199故障排除。在维修时遇到很多问题,一开始无图纸走了很多弯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楼主烧鸡烧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烧鸡烧不出来吗

没有烧鸡啊,直接用二极管当(万用表福禄克87V)就可以测的出来啊。

网友:
好像进水不严重

网友B:
发个电路图上来呀。

网友C:
嗯,还好处理的及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上来呀。

嗯,其实论坛里面有啊。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pdf

网友D:
有图纸 就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 就好修多了

那是当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还好处理的及时。

谢谢,下载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其实论坛里面有啊。

谢谢,下载先。

网友E:
简单的过程啊!大师讲过啊!有图能修50%+点位图能修80%,装备齐全,好好维修。主要查条件!

网友F:
楼主运气不错  还好3V短路是个电容造成  不然就得靠烧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过程啊!大师讲过啊!有图能修50%+点位图能修80%,装备齐全,好好维修。主要查条件!

虽然说的简单,但是实际上花了很多时间应为与3V相连接的元件是在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运气不错  还好3V短路是个电容造成  不然就得靠烧鸡了

我觉得不管是哪里出问题,维修起来都一样,但是一般情况是先断开与短路回路相连的电感以确定电路哪一部分短路,然后再断开滤波电容,最后再断开与之相连接的芯片供电脚或者芯片。

网友G:
这个没烧机 直接测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烧机 直接测量的吗

所谓的烧鸡就是指接上一定电流的直流电源吧?当然电源一定要加的,然后逐级断开主供电的电感(同步整流输出端电感)断开哪一级后电流降下来了,就证明是这个回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