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Q530H白屏红屏绿屏蓝屏

楼主(2014-03-28):
谁见过三星NP-Q530H打开文件或游戏时出现白屏红屏绿屏蓝屏

网友:
刷个屏码片试试....

网友:
查屏线接口,屏幕显示不正常时。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查查LVDS模块

网友:
独显,开始我也怀疑是屏幕或信号问题,我用外接测试也一样会出现白屏红屏绿屏蓝屏,有时打开文件夹都会出现,拆开机器开机,散热器温超高,加了显卡,进系统一切正常,打开剑灵游戏三分钟又出现白屏红屏绿屏蓝屏,郁闷装了个鲁大师用压力测试MD温度到70就白屏红屏绿屏蓝屏,用3D没试显卡必白屏红屏绿屏蓝屏,现在不开3D一点事都没有,客户又要求玩剑灵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