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230霍尔元件

楼主(2014-03-28):
接到一台X230笔记本,用磁铁在屏幕上晃动,屏幕关闭.     我就拆开屏幕看,没看到霍尔元件,霍尔元件长什么样呢,什么标示呢???    一般来说霍尔元件不是在主板上吗,怎么这个X230是在屏幕上呢        师兄们指导指导啊

网友A:
跟普通的小场馆大一点点,三个脚,看一下是不是在屏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小场馆大一点点,三个脚,看一下是不是在屏线上面。

师兄,你是说霍尔元件是在屏线上啊,屏线不都是线么,哪里能焊接霍尔元件啊      不懂

网友(2021-02-26):
三条腿的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