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V 20A的电源保险管炸了!换开关管后空载电压高达7V,并开关管发热严重,请教大家

楼主(2014-03-28):
一个5V 20A的开关电源。保险烧了!检查发现两个开关管13007烧了!一个2.2欧电阻开路!在废旧板子上拆了2个13007换上,用一个2.7欧并10欧的电阻替代2.2欧电阻!试机空载电压高达7V,可调电阻102调不了电压.并开关管发热严重,请教大家要检查哪里电路!

网友A:
RL431坏了,稳压电路不工作,引起故障

网友:
既然开关管击穿了,那极可能与开关管连接的电阻 也变值了,你要都仔细检查一下电阻,再就是 你可以接个风扇什么的负载,看看接负载是否可以变成5V

网友:
从可调调不了查起,应当是负反馈电路没起作用,如果有431滴话,先换个新滴

网友:
电压负反馈电路出现问题,查一下吧!或在输出端带一风扇试试.

网友:
不太懂,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431坏了,稳压电路不工作,引起故障

没有431,只有三个C1815,准备把附近的二极管,小电阻,三极管拆下量量看

网友B:
首先你应告诉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形势的电路呀?那16脚集成块是“494”吗?最好是找份与实物差不多的图纸,可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应告诉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形势的电路呀?那16脚集成块是“494”吗?最好是找份与实物差不多的图纸,可 ...

那16脚集成块是“494”

网友:
会不会是13007有问题呢?

网友:
找了个好的电源拆了个494替换,还是一样!~我怀疑13007有问题。

网友B:
“494”的12脚与两个“13007”的基极间分别有个上拉电阻查查!先确认“494”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94”的12脚与两个“13007”的基极间分别有个上拉电阻查查!先确认“494”供电是否正常。

你好!“494”12脚电压为0.4V。好像不正常!

网友(点评):
奇怪!12脚的电压不正常(低到0.4V),那芯片494的8、11脚应该无推动输出才对,为什么还有电压输出、13007发热得很(开关管工作了?),这个推动管已经工作了吗?(三极管的C极3V以上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494”12脚电压为0.4V。好像不正常!

0.4V肯定不正常,正常工作电压在8——40伏间,通常为12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4V肯定不正常,正常工作电压在8——40伏间,通常为12V左右。

“494”12脚电压是不是那个小变压器提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94”12脚电压是不是那个小变压器提供啊?

那小变压器是开关管推动变压器吧!看照片12脚应是电阻降压供电,你跑下电路不就知道了吗?单层板很容易看明白的。

网友:
检查494的1脚取样电阻有没变值,如果变大了电压输出就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