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AX奇怪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3-28):
此机器在我们店里怎么开不管冷机,热机都能正常显示,但是在客户那里就说老是开机无显示,只有电源指示灯和电池灯,一开始以为是适配器问题,叫客户换了个适配器,说还是有时无显示,但是在我们店里怎么开都正常,都无语了!此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隐形故障,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
放你店里多测几天啊

网友:
应该是那里受潮了。。烤一下板嘛

网友:
在你店有没有没插电池试

网友:
多测试几天  问题肯定有的

网友:
放到店里都测了很多天了
就是没有发现问题,但拿到客户那里,就隔一两天就会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