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210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3-28):
戴尔 ispiron 1210键盘不能用,换新的键盘还是不能用,量过排线到ec之间没有断线,求求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对地阻值打一下啊??

网友:
KB芯片耦合电容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
也可以直接回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有做系统好的,楼主进pe试试

网友:
换EC了没有???